[原创] 毕设紧急求助SOS

楼主(2024-05-06):
  我做毕设到最后一步跑后仿的时候遇到了这个错误,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个错误,各位前辈们有遇到过这个错误吗,应该如何解决呀,真的是非常紧急,马上就要交论文了

网友:
建议把代码放到百度搜一下 针对性强

网友:
看着是有某些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
514,网表出问题了。看看是不是哪没保存,或者改了接口,网表也recreate一下。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你的网表,不清楚你跑后仿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