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益渐进公式求助

楼主(2024-05-06):
想问一下大家,H∞的时候vgs2等于0..那根本Iin流进去的节点就是地了。。那还有电流吗。乍一看好像Iin=gm1vgs1,仔细一想好像不太对啊

网友A:
Vgs = 0 只是说 gate 和 source 电压相等,并不是 source = 0。  所以并不是你说的流进去的节点等于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s = 0 只是说 gate 和 source 电压相等,并不是 source = 0。  所以并不是你说的流进去的节点等于零。 ...

可是Vg不是接ac地吗

网友B:
zwtang
2024/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zwtang
2024/5/8

是的,我明白,所以我说我乍一看是没问题的。只是细心想的时候,觉得如果考虑vgs是0,那vg是0,vs也是0,那Iin流进去的节点就是ac地的,除非Iin当作大信号;但是如果Iin是大信号,又等于gmVgs1,说明把Iin当成了小信号;所以我觉得就是Iin就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可以无视流入节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Vg不是接ac地吗

偏置信号直流不是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置信号直流不是地,

ac情况下栅极和漏极都是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ac情况下栅极和漏极都是地啊

这个地 只是你定义的基准而已,其它点位将根据基准变化,不影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 只是你定义的基准而已,其它点位将根据基准变化,不影响功能。
...

我知道这个意思,这样只能说明输入电流Iin是大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这个意思,这样只能说明输入电流Iin是大信号

为什么这么说,这个和大信号小信号有什么关系吗,一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么说,这个和大信号小信号有什么关系吗,一样的啊

你的意思是即使Iin小信号,这个小信号两端ac地,还能往gmVgs1里流?

网友:
有 电流源就不会是真正的导线直连

网友:
这是小信号vgs=0,还有直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