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T的问题

楼主(2024-05-06):
请问一下,为什么做PT的时候会出现没有全部没有测试的路径,这是什么问题?(第二章图是我使用的指令,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你好,我source sdc文件后,出现了下面的报错信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source sdc文件的时候,连接不到ff下的db文件呢,只能连接到ss的

pt_shell> source output_sdc.sdc
Information: Setting sdc_version outside of an SDC file has no effect (SDC-1)
Warning: Nothing implicitly matched 'scc018v3ebcd_uhd_rvt_ff_v1p98_-40c_basic' (SEL-003)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min_lib (SEL-005)
Information: Loading library 'scc018v3ebcd_uhd_rvt_ss_v1p62_150c_basic' data due to accessing lib cells not linked in the current design. (LNK-041)

网友A:
1. 同一个scenario肯定是只有ss或者ff的,不可能是说用ss算launch,用ff算capture(对于setup)
2. 如果你想同时分析两个scenario,很简单,写两套脚步就好了,一套是ss.db+cmax.spef, 一套是ff.db+cmin.spef. 等熟悉了后可以查一下DMSA,那个只是做ECO才需要的
3. 因此SDC里min lib相关的命令可以删掉了:set_operating_condition, set_min_library; source SDC的时候带上选项 -echo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同一个scenario肯定是只有ss或者ff的,不可能是说用ss算launch,用ff算capture(对于setup)
2. 如果你想 ...

好的,感觉自己学到了很多,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