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ex提参如何保留电路模块的设计层次?

楼主(2024-05-06):
顶层电路原理图包含多个子模块,但是版图并不是按照子模块独立画的,请问怎么设置可以使calibre pex提参后产生的网表不被展平打散,依然包含子模块的划分?

网友:
蹲一个大佬回答,学习一下。貌似顶层提参做不到

网友A:
似乎做不到,要不每次电路简单的放cap都需要考虑放里面还是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做不到,要不每次电路简单的放cap都需要考虑放里面还是外面

好的感谢!

网友:
如果只是想看电路上寄生了多少电阻 电容  用qrc反标回去看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