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们知道这部分电路是做什么的吗

楼主(2024-05-06):
(图片)

网友:
看着像带隙基准

网友:
带隙基准

楼主:
谢谢,您能看出来最左边的两个三极管上面连接的几个mos管是做什么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能看出来最左边的两个三极管上面连接的几个mos管是做什么用的吗
...

获得一致的V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