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virtuoso中输入OOK调制信号作为激励输入

楼主(2024-05-06):
      求助各位前辈,如下图,我的电路需要输入一个OOK调制的的射频2.4GHz信号,但没有这种直接的激励源,如果自己用脉冲作开关去控制2.4GHz正弦信号的导通作为OOK调制信号的话,非理想的开关会存在阻抗,影响我的输入匹配,因此想请教各位前辈有没有直接的提供OOK调制的2.4GHz激励信号的方法。
       拜托了,很焦急,期望收到各位前辈的解答,诚挚感谢

网友A:
你是要做什么的电路指标的仿真?用什么仿真器(Transient, Envelope)?

可以用swith元件或者用pwlf加载波形文件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做什么的电路指标的仿真?用什么仿真器(Transient, Envelope)?

可以用swith元件或者用pwlf加载波形 ...

       感谢前辈的回复
       电路中有包络检波器,需要OOK信号检波;
       trans瞬态仿真,这个 Envelope仿真是专门针对包络的么,我打开仿真器发现存在envlp这个选项,不知是否是前辈所说的;

       switch我有使用,但感觉不太精确,同时因为存在数字脉冲信号控制switch,会极大地拖缓仿真速度;
       前辈提到的pwlf加载波形这个方法有具体的操作步骤吗,是否可以加上50欧姆的激励源内阻同时进行仿真?期待前辈的回复,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的回复
       电路中有包络检波器,需要OOK信号检波;
       trans瞬态仿真,这个 ...

Envelope仿真的好处在于对窄带系统,仿真的效率会高一些,也就是时间采用步长可以设置的大一下,按照脉冲上升/下降沿的带宽设置就好。但是原理图的搭建麻烦一些。

Transient仿真原理图搭建简单,但是步长的设置,你恐怕需要按照对2.4G的信号波形的抽样来考虑时间步长。

pwlf是说你可以用matlab或者其它的软件将经过数字控制之后的时间波形存下来,然后在vsource里面选用pwlf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velope仿真的好处在于对窄带系统,仿真的效率会高一些,也就是时间采用步长可以设置的大一下,按照脉冲 ...

      感谢前辈的回复,pwlf这种利用matlab生成激励源的方法请问有操作示例可以参考吗,我之前检索过,但并没有具体的操作文档,请问前辈有可以提供的这种文档吗,诚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