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安装教程(Linux)

楼主(2024-05-06):
解压安装包
在虚拟机中,文件直接通过拖拽文件的方式将安装包拉入虚拟机时,文件通常存放在/tmp/VMwareDnD中,因此需要将存放文件位置的文件转移到/home/<用户名>/<存放目录>中
参考命令如下:
mv /tmp/VMwareDnD/<文件存放目录>/* /home/<用户名>/<存放目录>
之后在存放压缩包的目录中,将文件解压
cd /home/<用户名>/<存放目录>unar Matlab...... //当服务器中没有对应的解压命令的时候,使用的命令
在实际运行中,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虚拟机中没有解压的命令,可以通过下边的命令安装
//在redhat、centos7等相关系统中sudo yum install epel-release //安装包sudo yum install unar //安装对应的解压软件
一般在安装包中都会带有Readme文件,建议安装时可以打开阅读,了解安装流程
在安装包中,需要挂在iso文件来安装,因此在此之前需要创建挂载目录
sudo mkdir /mnt/matlab
将iso文件挂载到对应的挂载目录下
sudo mount -o loop Mat.......iso /mnt/matlab
需要转到挂载目录,随后启动安装程序
cd /mnt/matlabsudo ./install
在安装的过程中出现了安装邮箱,这时候选择Advanced Options->I have a File installation Key
同意相关要求,之后需要输入File Installation Key,这通常在Readme中会提供,在2022b中使用的是05322-36228-06991-12654-51812-34369-14072-44298-22786-36732-05503-35033-50900-29808-05166-12170-05630-02560-02687-62114-45079-42917-06281-13007-19512-18270
随后还需要提供license file,通常安装包会提供,输入对应的license.lic所在目录即可
不过还是建议将license.lic文件存放在安装目录下,日后需要license的时候可以重新使用
建议的安装目录在/opt/matlab中,因此需要在/opt创建安装目录的文件夹
sudo mkdir /opt/matlab            //创建安装文件夹sudo mkdir /opt/matlab/license    //创建存放license的文件夹
将license.lic文件存放到对应的文件目录下
sudo cp /<license存放目录>/license.lic /opt/matlab/license
在安装程序中,填写license.lic所在目录/opt/matlab/license/license.lic
输入安装地址
/opt/matlab
选择安装内容,这里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完成安装后,需要将补丁文件存放到指定的目录中
sudo cp /<补丁文件存放目录>/libmwlmgrimpl.so /opt/matlab/bin/glnx64/matlab_startup_plugins/lmgrimpl/
完成安装后,可以将挂载的iso文件取消挂载
sudo umount /mnt/matlab
为了方便matlab使用,这里选择将matlab命令通过添加到PATH的方式来实现快速启动matlab
首先在/home/<用户名>中创建自己的bin目录
mkdir /home/<用户名>/bincd /home/<用户名>/bin
随后在bin中创建matlab的启动命令
touch matlab
在matlab文件中,添加下边的内容
#!/bin/bashWORK_DIR="/home/admin1/eda/matlab"MATLAB_EXECUTABLE="/opt/matlab/bin/matlab"cd $WORK_DIRif [ $? -ne 0 ]; then  echo "Could not change to working directory $WORK_DIR"  exit 1fiecho "Starting MATLAB..."$MATLAB_EXECUTABLEif [ $? -ne 0 ]; then  echo "Failed to start MATLAB"  exit 1fiecho "MATLAB started successfully"
需要给命令脚本运行的权力
chmod +x matlab
添加环境变量
通常希望环境变量比较独立,因此首先在/home/<用户名>下创建文件夹存放环境文件,随后在/home/<用户名>/.bashrc中引入对应的环境文件即可实现环境启动配置
mkdir /home/<用户名>/envcd /home/<用户名>/envtouch matlab.sh
在环境配置脚本matlab.sh中输入下边内容实现环境配置
# set matlab start file to PATHexport PATH=$HOME/bin:$PATH
最后在/home/<用户名>/.bashrc中添加下列内容
source /home/<用户名>/env/matlab.sh
输入命令配置环境
source ~/.bashrc
至此,环境配置成功,可以直接通过在命令框中输入matlab来启动matlab

网友(2025-09-22):
楼主你好,请问能分享一下linux 版matlab 安装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