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EM安装教程(Linux)

楼主(2024-05-06):
可以使用yum来检测什么包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包
sudo yum provides libXss.so.1
发现libXScrnSaver提供,因此安装libXScrnSaver
sudo yum install libXScrnSaver
再次运行验证文件
sudo /mnt/AnsysEM/VerifyOS.bash
没有其他内容输出,表明系统环境安装成功
程序安装
运行安装程序
sudo /mnt/AnsysEM/install
选择Install Electromagnetics Suite安装电磁工具
选择下一步,接收协议,AnsysEM软件安装需要指定用户组,这里推荐使用wheel作为拥有用户组
确认安装路径,这里选择/opt/AnsysEM
临时文件存放可以使用默认地址/tmp,也可以自己更改路径,建议勾选上Add read/white access for all users to default Temp Directory
在license中选择I have a new license file
个人建议将license文件存放到安装目录下,因此需要在安装目录下创建license文件夹用来存放license文件
sudo mkdir /opt/AnsysEM/licensesudo cp /home/<用户名>/<文件存放路径>/ansyslmd.lic /opt/AnsysEM/license
选择对应的license文件路径
进行安装,由此便完成了AnsysEM系列软件的安装
给AnsysEM添加补丁
在安装包中,提供的Crack里边的所有文件都需要存放到安装的AnsysEM中的指定位置,因此需要将Crack里边的文件复制到对应位置来覆盖文件,请逐一检查是否覆盖成功,包括license文件所对应的存放位置也要保持一致
环境配置
软件的使用需要配置合理的环境
在环境配置中,建议在/home/<用户名>/中创建一个用来存放环境变量的文件夹env,在env文件夹中创建软件环境配置文件AnsysEM.sh
mkdir /home/admin1/envtouch /home/admin1/env/AnsysEM.sh
在AnsysEM.sh的环境配置文件中,填写下边的信息用于环境配置
# set ansys environmentexport ANSYSLIC_DIR=/opt/AnsysEM/shared_files/licensingexport ANSYS_LICENSE_FILE=/opt/AnsysEM/shared_files/licensing/license_files/ansyslmd.lic
在/home/admin1/.bashrc文件中,需要添加一句才能实现开机自动配置
source /home/admin1/env/AnsysEM.sh创建工作目录
给AnsysEM创建工作目录
mkdir /home/admin1/eda/AnsysEM
为了方便AnsysEM使用,这里选择将AnsysEM命令通过添加到PATH的方式来实现快速启动AnsysEM
首先在/home/<用户名>中创建自己的bin目录
mkdir /home/<用户名>/bincd /home/<用户名>/bin
随后在bin中创建AnsysEM的启动命令
touch AnsysEM
在AnsysEM文件中,添加下边的内容
#!/bin/bashWORK_DIR="/home/admin1/eda/AnsysEM"AnsysEM_EXECUTABLE="/opt/AnsysEM/AnsysEM21.1/Linux64/ansysedt"cd $WORK_DIRif [ $? -ne 0 ]; then  echo "Could not change to working directory $WORK_DIR"  exit 1fiecho "Starting AnsysEM..."$AnsysEM_EXECUTABLEif [ $? -ne 0 ]; then  echo "Failed to start AnsysEM"  exit 1fiecho "AnsysEM started successfully"
需要给命令脚本运行的权限
chmod +x AnsysEM
至此,完成了AnsysEM的安装

网友:
可以,很详细。

网友(2024-10-22):
安装完以后 ,指令启动 卡到不动了,工作页面加载不出来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