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大佬能解答一下virtuoso软件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24-05-07):
使用virtuoso进行电路仿真的时候,一开始仿真结果为一个图像。后面改变一个管子的参数,再次仿真,得到第二个仿真结果。再把管子的参数改为原来的值,仿真结果却与第一次不同。请问有没有人知道是为啥?

网友:
看下网表是否正确....

网友A:
图片没更新 在生成一次就好了 改完原理图通常要等一会进行下一次仿真 否则得到的还是上次的

网友:
保存了吗,应该不会这样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没更新 在生成一次就好了 改完原理图通常要等一会进行下一次仿真 否则得到的还是上次的 ...

电路有改动,仿真启动的时候应该会自动更新网表才对

网友:
先check网表是否刷新;再看波形图有没有刷新;最后实在不行重启virtuoso!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有改动,仿真启动的时候应该会自动更新网表才对

有的时候会卡住 反正我是这样的 一般等个十几秒就行 改完立刻跑的话可能只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