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EDXL仿真出现报错ERROR (ADEXL-5052),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4-05-07):
使用ADEXL进行仿真,跑dc,tran正常,跑蒙特卡洛仿真就出现这个报错,具体见下图,求问各位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如何解决

网友A:
蹲蹲 也出现了这个

网友:
你跑mc加了mc的lib吗

网友:
这个你可以看看这个out.log里面说是什么错误啊,不然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蹲蹲 也出现了这个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55&pid=10363936

我的已经解决了,可以看看这篇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877255&pid=10363936

我的已经解决 ...

还是不行啊兄弟 不懂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