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elic raptorH:The corner Configuration is invalid

楼主(2024-05-07):
求助:在使用Helic raptorH 出现了The corners Configuration is invalid的错误。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报错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TechViewer 去独立验证衬底文件是正常的

那就是配置工艺角的那个文件格式有问题,上面的内容要跟衬底上的对应

网友A:
衬底文件相关的文件写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衬底文件相关的文件写错

使用TechViewer 去独立验证衬底文件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配置工艺角的那个文件格式有问题,上面的内容要跟衬底上的对应

好像就是工艺角文件有问题,多谢大神指导

网友:
1.create corners.config file in the procInfo folder
2.edit corners.confi,write this context:
{
    "corners": [{
            "name": "typ",
            "tech": ".vlc.tech.typ",
            "gfd": ".vlc.gfd.typ",
            "sub": ".vlc.sub",
            "default": tru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