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 分析功耗的疑问

楼主(2024-05-07):
求助PA 大佬:最近遇到如下问题:在使用redhawk 分析芯片的功耗信息时,做了如下对比:其他条件完全相同,区别在于gsr file 中,是否添加PTPX 反标产生的 instance power 信息的ipf file,对比发现,redhawk 跑出来不带ipf file 得到的结果,会比带上ipf file 的结果大很多,而且不带 redhawk 和PTPX 得到的功耗值 差别很大,但是在带上ipf file 的时候,redhawk 和PTPX 两个工具得到的总功耗值基本一致。
自己的疑问:
1.最终signoff 的时候,以PTPX 还是redhawk结果为准?
2.不带ipf file 情形下,redhawk 和PTPX 的结果,二者gap 为何会这么大?哪一个工具的结果更具有参考性?
3.有无PA 分析相关的理论书籍,可以帮助自己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

网友A:
1:以PTPX为准。
2:因为redhawk在做power calculation的时候会计算一个理想功耗,如果user提供了ipf file,那相当于直接把总功耗的值告诉了redhawk,自然redhawk报出来的值和PTPX基本一致。因为ipf就是PTPX计算得到的。如果user没提供ipf,而是用其他keyword如TOGGLE_RATE,指定的toggle值,那redhawk会根据toggle来计算power,这样redhawk和PTPX结果没有任何关联。结果不同也是预料之内。
3:看下Redhawk 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以PTPX为准。
2:因为redhawk在做power calculation的时候会计算一个理想功耗,如果user提供了ipf file, ...

感谢,我翻看一下 redhawk UG ,加深一下理解

网友(2024-07-18):
楼主好 请问下IPF文件具体是怎样产生的?谢谢!

网友(2024-10-15):
引用 网友A:
1:以PTPX为准。
2:因为redhawk在做power calculation的时候会计算一个理想功耗,如果user提供了ipf file, ...

如果toggle rate一样,不同工具之间的计算差异来源有哪些呢?计算功耗的理论和公式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