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提电路遇到三极管不知如何判断,请帮忙分辨一下

楼主(2024-05-07):
(图片)

网友A:
看起来有点像齐纳二极管(第一张),有没有poly那一层的?

网友B:
第一张齐纳,其他包了好几层隔离的BJ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有点像齐纳二极管(第一张),有没有poly那一层的?

第二张和第四张分别对应第一张和第三张的poly层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齐纳,其他包了好几层隔离的BJT

第一张第二张是同一个器件的染色层和poly层照片,第三张和第四张是同一个器件的染色层的poly层照片,如何分辨是npn还是pn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有点像齐纳二极管(第一张),有没有poly那一层的?

第一张看poly感觉不是齐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张第二张是同一个器件的染色层和poly层照片,第三张和第四张是同一个器件的染色层的poly层照片,如何 ...

要看下明显的PMOS和NMOS阱染色层的照片了,一般反向的话也会把每层标注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下明显的PMOS和NMOS阱染色层的照片了,一般反向的话也会把每层标注出来。
...

根据染色分辨P/N管很容易分辨,就是遇到三极管分辨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张和第四张分别对应第一张和第三张的poly层照片

或者看一下它各极连接的电位;
若按照三极管的推论,第一张图中,较亮部分或许是N阱?那中间较暗部分为P阱?那推测是NPN类型的?
如果你知道它的工艺,或许试着调用一下器件,看看是否能够对的上?

网友:
这样逆向出来只是得到原理图,还是不好用啊,需要重新调参仿真,简单的还好,复杂一点的有原理图你都不知道原理,别说重新调参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