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进行DC综合时导入对应sram的.db文件时综合软件却识别成register

楼主(2024-05-07):
30资产
我使用在github上找到的一个叫OPENRAM的MC软件生成了一个8数据位宽,深度为4096的sram,并利用synopsys的将library compiler tool将生成的.lib文件转换为了.db文件。但我在单独对该memory模块进行综合时发现,无论我是否读取对应的.db文件,在综合完成后的报告中综合软件总是将该模块识别为寄存器,而不是我所预想的memory或者black_box(综合所采用的工艺库是FREEPDK45nm,由于学校项目时间紧迫,小弟对IC后端的很多操作都不是太熟悉,如有唐突还请各位大佬们多多包含

power报告

power报告

设置库链接和读取用户生成的.db文件

设置库链接和读取用户生成的.db文件

MC软件生成的文件列表

MC软件生成的文件列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不是太理解啥是吃了仿真模型呀,我发现MC软件生成的初始.v文件和用lc转换生成的.db文件我都在综合 ...

清一下work或者什么名字的临时文件,它已经被编译进去了,dc下次起来可能偷懒直接从work去拉编译好的

然后下次不要吃这个v文件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db生成的不对,你和vendor的memory lib比较一下呢

网友A:
你的verilog file是不是吃了仿真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db生成的不对,你和vendor的memory lib比较一下呢

这是我按照网上的教程生成db的流程图和synthesis相关的报告截图,大佬可以帮我看一下是不是有哪一步做错了

网友:
$my_verilog_files 里把sram.v 删掉,只保留test_top.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verilog file是不是吃了仿真模型?

大佬我不是太理解啥是吃了仿真模型呀,我发现MC软件生成的初始.v文件和用lc转换生成的.db文件我都在综合中读取了,但是我发现即使我只读取.db文件不读.v文件且不指定对应的查找路径,综合软件依然能像下图一样找到对应的.v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不是太理解啥是吃了仿真模型呀,我发现MC软件生成的初始.v文件和用lc转换生成的.db文件我都在综合 ...

.v和.db不要放在同一个目录中,你再新建一个目录放.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一下work或者什么名字的临时文件,它已经被编译进去了,dc下次起来可能偷懒直接从work去拉编译好的

然 ...

感谢大佬的解答,刚重新建立了一个文件夹跑综合发现确实是这个问题导致的综合时一直加载的是.v文件而不是.db文件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解答,当重新建立一个新文件夹或删除之前存放有缓存文件的work文件夹,且tcl脚本中直接读取对应memory的.db文件而不是.v文件后,综合器终于能正确的识别对应sram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