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PVT下截止,CMFB不能固定输出静态工作点

楼主(2024-05-07):
这个运放用于RX中的TIA。如果给输入一个直流偏置电压源,电路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但是如果输入直流偏置电压是由输出直流电压通过反馈给的(没有直流电流,vo=vin),在其他工艺角及温度下电路很容易就截止了。tt下仿真CM&DM loop gain PM都是稳定的,不清楚是哪里出了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
反馈路径上依据之前直流点加个压差试试或者调整下反馈电阻的比值

网友:
共模反馈运放接错了

网友A:
CMFB的极性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FB的极性接反了

极性没问题吧

网友:
Your CMFB input is VCM with (0.5(Vout+)+0.5(Vout-)), then how to control TIA common mode voltage ?

网友B:
需要共模防锁死电路,在没有前级提供共模的情况下,电路是有可能工作于你仿真时遇到的这种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共模防锁死电路,在没有前级提供共模的情况下,电路是有可能工作于你仿真时遇到的这种状态的 ...

谢谢谢谢!确实是这个原因

网友:
我没有看出来你这里有CMFB, 这个坛子里有很多奇怪的电路,一些人在评论,但是我看不出来它这样也能行

网友:
需要通过共模反馈调节尾电流,好像没有看到这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