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tsmc65nm,我在跑lvs包括了source.add文件后,提示报错如下,请问各位大佬怎么...

楼主(2024-05-07):
使用tsmc65nm工艺库时,我在跑lvs包括了source.add文件后,提示报错如下,请问各位大佬怎么...

网友:
我没在这个地方加过

网友(点评):
大佬请问您一般在哪里加这个source.added啊

网友A:
include打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打勾呀

大佬您好,打够了之后还是报这个错,是不是应该在cds.lib里面用include啊

网友:
加网表面

网友(2024-07-26):
解决了吗?

网友:
加在database里的library里啊

网友(2024-12-04):
请教个问题  这个source.add文件是干啥的

网友:
你去这个source文件里看一下,报错的这一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