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TA仿真带宽方法

楼主(2024-05-07):
差分输入,单端输出 OTA,接成buffer形式,跑STB仿真,查看GBW,这种针对输入输出共模电平比较接近的电路,还可以,但如果输入输出共模电平差异较大的结构,该如何仿真带宽?

网友A:
用AC,或者输出分压之后接反馈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C,或者输出分压之后接反馈输入

输出分压这个,简单的串电阻到地的那种分压?直觉会影响输出阻抗,从而影响主极点位置,不过对于带宽gm/(2pi*CL)这种好像没影响

网友B:
仍然是单位负反馈接法,在输出和反相输入端之间插入电压源作level shift,保证工作点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分压这个,简单的串电阻到地的那种分压?直觉会影响输出阻抗,从而影响主极点位置,不过对于带宽gm/ ...

如果你是做开环的OTA,那么可以用AC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仍然是单位负反馈接法,在输出和反相输入端之间插入电压源作level shift,保证工作点正常

...

明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