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放大器的纹波仿真

楼主(2024-05-07):
新手一枚,最近在做06年的那篇陷波器,始终没弄明白文章里的纹波是怎么仿真出来的,有没有大佬可以解答一下啊,感谢感谢

06年的文章

楼主:
顶一下,如图

网友A:
我稍微看了一下這篇論文. 這Fig.6圖應該是tran模擬. 差異應該是在於Fig4. chopper opamp輸出沒有裝filter(這篇論文內使用的是notch filter, 應該是利用sample-hold & cap造出的notch filter, 可以節省一個opamp), Fig. 5 是裝了notch filter, 因此, Fig. 5 的輸出結果的確會比Fig. 4小很多. 這個是很正常的. 如果chopper 的電路輸出還要以類比連續時間的方式使用的話(如本例, 那就必須要裝上filter, 將chopper frequency濾除, 確保後級正常運作).
chopper是很強力的類比訊號處理手法, 值得深入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稍微看了一下這篇論文. 這Fig.6圖應該是tran模擬. 差異應該是在於Fig4. chopper opamp輸出沒有裝filter( ...

感谢大佬的帮助,我试着仿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