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对功率谱积分用哪个函数?

楼主(2024-05-07):
各位前辈好,目前有波形在频率上0-2G的功率谱(单位为W),我想得到其中1.6G±AHz 频率内的总功率,请问用哪个函数呢?

integ好像是时域的

网友A:
integ又不限定横坐标的单位,而且积分本来就是数学运算,哪里有什么频域时域的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g又不限定横坐标的单位,而且积分本来就是数学运算,哪里有什么频域时域的区分? ...

谢谢您的回答。我想得到区间内的功率,将时域信号进行dft运算得到离散功率谱(单位为V),采用integ函数后转为dBm进行计算明显不正确。想得到区间内的功率是不是有别的函数呢?难道只能多个单点value相加再进行计算吗?主要我区间内的谱线挺多的

楼主:
解决了,思路如下,如果大家有异议可以来评论呀。
对时域波形进行psd函数处理,再将得到的V²/Hz为为单位的结果转为dBm就行了。
有两个需要注意的点:
1. psd采样区间与点数。在采样区间固定情况下,改变采样点数能看到预计波形就行了,(看论坛说是IC617?后采样点数没有必要是2的N次方)

2. V²/Hz转为dBm时,除以R而不是2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