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利用PLI/VPI建立快照以及恢复快照仿真并进行故障注入

楼主(2024-05-07):
#####求助帖!!!

#####帮忙解决有重谢
对于一个设计进行编译仿真,我们可以对他建立快照来保存完整的仿真状态以便下次恢复时使用。
利用PLI可以方便的的对程序进行控制,那如何利用pli来建立快照并在指定时间恢复仿真进程并注入故障呢?
求大佬赐教!!!!!

网友:
只能用pli?

楼主:
还有什么方式呢,大佬看一下私信加您了方便讨论一下吗

网友A:
用仿真器支持的save-restore特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什么方式呢,大佬看一下私信加您了方便讨论一下吗

评论有人回复save-restore特性,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仿真器支持的save-restore特性啊

那是否有可以不重复编译但使用快照来注入故障的方法呢,因为如果用PLI注入故障的话需要每次指定注入的位置,那就需要再重新编译来注入故障,那是否有不需要重复编译的加速方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否有可以不重复编译但使用快照来注入故障的方法呢,因为如果用PLI注入故障的话需要每次指定注入的位 ...

没懂啥叫不重复编译?save-restore只需要编译好后save一次,后面使用同样的build进行restore就行,不需要重新编译。除非你编译的代码需要改动,那就得重新编译并save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懂啥叫不重复编译?save-restore只需要编译好后save一次,后面使用同样的build进行restore就行,不需要 ...

就比如我一次指定了一个故障注入的位置但是下一次这个故障注入的位置就变了,那源代码不就改变了吗,不是需要重新编译了吗,那我如何才能避免这个时间的花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比如我一次指定了一个故障注入的位置但是下一次这个故障注入的位置就变了,那源代码不就改变了吗,不是 ...

懂了。

如果用ucli进行restore的话,后续的force可以用ucli的tcl语法force,想force哪个信号就force哪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