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8 ISR32 ISR34 result browser 显示bug

楼主(2024-05-07):
如下分别是ISR30,32和42的仿真结果,通过result browser打开同一个仿真结果,显示的不一样。此外我还使用interactive mode用SimVision,看过仿真结果,仿真结果是和ISR30的结果一致的。
ISR30

ISR32 ISR34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bug?目前看来这只是一个显示bug,不会影响仿真过程中实际的节点电压。

网友A:
你把bus展开,看看bit的排列顺序是不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bus展开,看看bit的排列顺序是不是一致的

顺序是一致的

网友:
`timescale
must be the s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