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要导出一个版图的一小块区域的gds怎么操作呢

楼主(2024-05-07):
做FIB的时候想把整个版图的一小部分导出gds,这个功能在哪里?以前用过这个功能后来长时间没用找不到了

网友A:
换个思路,跑DRC的时候可以选区域,自动导出来的那个.db文件是否就是你想要区域的gds?

网友:
skipper好像可以

网友:
Clip,然后export layout时选择cl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思路,跑DRC的时候可以选区域,自动导出来的那个.db文件是否就是你想要区域的gds?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