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电阻阻值不匹配报错

楼主(2024-05-07):
求问大佬 在跑lvs的时候 出现版图阻值和电路图不符合 但是误差很小 不是连线问题 如何修正这个错误?

网友A:
如果确认版图电阻参数和电路一致的话,看下版图电阻上有没有多余的层次

网友:
你可以在lvs commfile 中把精度改为1%  可以搜搜关键词,res,res_,RES,ressitor 等,在附近找到tolerance ,tol相关字样,把0改一下。0.1,0.2,然后版图上调节,看看把0放到多少合适。

网友:
中芯国际0.18的吗?之前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认版图电阻参数和电路一致的话,看下版图电阻上有没有多余的层次

问题是这个电阻1012.98和我原理图中设置的的电阻值不同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个电阻1012.98和我原理图中设置的的电阻值不同

但是电阻确实是我从原理图中调出来的

网友:
netlist看一眼

网友B:
lvs里面的电阻的tolerance改大一点,不要使用0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里面的电阻的tolerance改大一点,不要使用0

感谢回复 请教一下这个电阻的tolerance的实际影响是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请教一下这个电阻的tolerance的实际影响是什么呢?

这个是用来调整误差宽容度的,调完之后在误差范围内的就不会报lvs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用来调整误差宽容度的,调完之后在误差范围内的就不会报lvs错。

好的 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用来调整误差宽容度的,调完之后在误差范围内的就不会报lvs错。

请教一下,这个是在哪里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个是在哪里调的

lvs rule 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用来调整误差宽容度的,调完之后在误差范围内的就不会报lvs错。

话说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工艺模型问题还是啥,我看了我们的rule,里面都是0。

网友:
可能是规则文件跟PDK版本不一致?

网友D:
在lvs中到器件定义部分,看它是怎么计算电阻的。这个可能属于精度导致的计算误差。DEVICE R(PS) ...

楼主(2024-06-06):
引用 网友D:
在lvs中到器件定义部分,看它是怎么计算电阻的。这个可能属于精度导致的计算误差。DEVICE R(PS) ... ...

对的对的 精度没那么大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电路porting 时产生的问题 ,可以让电路重新调用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