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锁相环spur的仿真

楼主(2024-05-07):
小弟先谢过各位大佬了

最近在做PLL
目前控制电压上的纹波只有100uV,VCO的灵敏度是1G/V,按理来说这样的性能锁相环测出来的参考杂散应该比较低,但是我在用Cadence里面的DFT以及Db20函数对输出结果进行分析的时候,发现spur只有-45dBc,不知道是不是仿真的操作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个人对于PLL spur的理解,应该是控制电压上的抖动通过VCO反映到了输出中,那么主要的影响因素就应该是Vcont的纹波和Kvco,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A:
它和你的仿真步长有关系,你可以试试看把step设小,同时设置strobepero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和你的仿真步长有关系,你可以试试看把step设小,同时设置strobeperoid。

请问具体有什么讲究吗?小白初入行找不到什么参考资料,还望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因为瞬态仿真也是在采样,每经过一个仿真step,才会得到一个电压值,最终将所有电压值连起来得到VCO的波形。所以如果step不够小的话,VCO的频率也会存在一定的仿真误差。你可以尝试一下,设置不同的step,看spur的变化,如果step持续变小,但是spur不变了,那就说明step足够小了,spur的原因主要还是电路本身决定的。strobeperiod是保证step的均匀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瞬态仿真也是在采样,每经过一个仿真step,才会得到一个电压值,最终将所有电压值连起来得到VCO的波形 ...

谢谢大佬,我这就去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