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_T corner 为什么是更紧的corner?

楼主(2024-05-07):
1资产
刚开始接触先进工艺,不理解为什么_T corner是更紧的 corner,如果_T corner 用的是1.5sigma的话对setup不是更友好吗?

网友A:
这里的tight单纯是指1.5sigma比3sigma的范围更小,可以理解成close
不是timing要求更严格的意思

网友:
因为是FAB厂提供的,对工艺偏差更紧,对设计更友好。

网友B:
相比于3,1.5不是更紧吗?让foundry要做在1.5sigma内,肯定更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tight单纯是指1.5sigma比3sigma的范围更小,可以理解成close
不是timing要求更严格的意思 ...

1.5sigma 比 3sigma范围更小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比于3,1.5不是更紧吗?让foundry要做在1.5sigma内,肯定更难

奥,你这么说是有点道理的,但这是对于foundary 来说_T corner 更紧,因为他们制作更困难。那对于后端来说_T corner 和不带_T的corner有啥区别?
还有想问一下ffgnp_0p825v_125c_cbest_CCbest_T.rcworst_CCworst.hold,这个_T不是一般在setup corner 用吗?怎么这个在hold也用?
还有就是为啥一个corner里边可以同时用cbest和rc worst?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奥,你这么说是有点道理的,但这是对于foundary 来说_T corner 更紧,因为他们制作更困难。那对于后端来 ...

前面那个是std cell在抽取spef用的rc corner,是库自己的。

后面那个是我们在抽取spef的时候的rc corn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那个是std cell在抽取spef用的rc corner,是库自己的。

后面那个是我们在抽取spef的时候的rc corner ...

你是说这个ffgnp_0p825v_125c_cbest_CCbest_T. 是std cell 抽spef 用的  , 而这个rcworst_CCworst.hold是我们抽spef 用的rc corner 是吧。

那为啥我们抽的和std cell 抽的spef 用的corner 不一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这个ffgnp_0p825v_125c_cbest_CCbest_T. 是std cell 抽spef 用的  , 而这个rcworst_CCworst.hold ...

你理解的有问题,coner是PVTconer+RCcorner,PVT corner是foundry char出来的,RC corner就是RC工具抽出来的spef,两个结合起来在STA工具里面进行signoff。这两个corner可以自由组合,来满足critical path覆盖率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的有问题,coner是PVTconer+RCcorner,PVT corner是foundry char出来的,RC corner就是RC工具抽出 ...

ffgnp_0p825v_125c_cbest_CCbest_T.rcworst_CCworst.hold  ,我理解这个是PVT corner:  0p825v_125c, RC corner 是cbest_CCbest_T.rcworst_CCworst  。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我的问题是rc corner 里边为什么即有cbest又有rcworst?

网友:
引用 楼主:
ffgnp_0p825v_125c_cbest_CCbest_T.rcworst_CCworst.hold  ,我理解这个是PVT corner:  0p825v_125c, RC ...

rc corner 里边为什么即有cbest又有rcworst晴天已经回复了

那为什么std cell lpe的rc corner与routing的rc corner不一致,并且hold corner为什么std cell lpe使用的是带_T的RC corner, 我的理解是为了那一点variation的考量大大增加stdcell数据库的大小划不来,因为对于stdcell来说,必然是cap主导,所以SS_Cworst_T, FF_Cbest_T(这个带T可能是因为foundry有足够的信心,反正SS_Cworst_T也会用于hold check)就够了。而如果要像routing一样多种组合都要考虑,那就要生成SS_Cworst_T, SS_Rcworst_T, SS_Cworst, SS_Rcworst, FF_Cworst, FF_Rcworst, FF_Cbest, FF_Rcbest;这样stdcell数据库得是原来的四倍(不考虑typical cor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