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shielding

楼主(2024-05-07):
在Virtuoso里,如何自动添加信号线上的shielding?是那种全包围的那种shielding,或者有没有相关脚本推荐?谢谢大佬。
有个项目,有很多信号线需要shielding,而且是Metal会上下切换的那种。

网友A:
skillcad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illcad有这个功能

请问这个skillcad怎么使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skillcad怎么使用?谢谢

去skillcad的官网找使用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killcad有这个功能

请问写自动添加shielding的脚本的话,有啥思路可以提供一下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写自动添加shielding的脚本的话,有啥思路可以提供一下嘛

①获取目标线的dbId

②通过dbId获取points、layer等信息
③判断obj的类型,根据不同的类型(如path 、pathSeg、polygon等)使用不同的算法在points的基础上计算出shielding线的points
④通过dbCreatePath()之类的函数创建shielding。

上面是一个大概的思路,如果只是在同一层编辑的话很简单,若涉及到hierarchy的话代码就要写很多东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①获取目标线的dbId

②通过dbId获取points、layer等信息

请教大佬可以详细说一下shielding线points的算法思路吗?这些点怎么缩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佬可以详细说一下shielding线points的算法思路吗?这些点怎么缩放?

因为也没有实际写过,以下举例都是个人理解,也有可能不对,仅作参考哈。
假设一段path的points是list((0 0) (10 0) (10 10) (20 10)),中间的(10 0)到(10 10)段为另一层金属。
设s=1为两条线之间的space,线宽为w,那么目标线和shielding之间的pitch为p=s+w,则shielding的points为list((0 0+p) (10-p 0+p) (10-p 10+p) (20 10+p));另一条shielding的points为list((0 0-p) (10+p 0-p) (10+p 10-p) (20 10-P))。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也没有实际写过,以下举例都是个人理解,也有可能不对,仅作参考哈。
假设一段path的points是list(( ...

主要是曲折的时候,凹或者凸的时候,判断加减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曲折的时候,凹或者凸的时候,判断加减很复杂

那是算法和优化层面了,思路没问题起码能写出简单点的,常用的反而更实用

楼主:
有没有现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