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dpi的方式找不到import的function

楼主(2024-05-07):
使用了分部编译,编译命令如下:
vcs +vcs+lic+wait -sverilog -l vcs_compile.log -full64 /apps/eda/installs/Synopsys/vcs/S-2021.09-SP2/etc/uvm-1.2/src/dpi/uvm_dpi.cc \
-CFLAGS -DVCS -Mupdate +vcs+flush+all -debug_access+all -debug_region+cell -kdb -lca \
-timescale=1ns/1ps -top tb +lint=TFIPC-L +notimingcheck /project/xxx/xxx/xxx/dv/harness/vo/cmodel/TPG_hw.cpp \
-CFLAGS -I/project/xxx/xxx/xxx/dv/harness/vo/cmodel/define

vlogan -full64 -sverilog +incdir+/apps/eda/installs/Synopsys/vcs/S-2021.09-SP2/etc/uvm-1.2/src \
/apps/eda/installs/Synopsys/vcs/S-2021.09-SP2/etc/uvm-1.2/src/uvm.sv +define+SVT_UVM_TECHNOLOGY \
+define+SYNOPSYS_SV +define+UVM_NO_DEPRECATED -debug_access+all -debug_region+cell \
-kdb -lca +v2k -timescale=1ns/1ps -l vcs_vlog.log -f /project/xxx/xxx/xxx/de/dev_ip/display/gmd_vo/filelist/gmd_vo_sim.f \
-f /project/xxx/xxx/xxx/dv/harness/vo/filelist/vo_tb.f +define+DATA_MODEL \
-assert svaext

说明下:TPG_hw.cpp是cmodel,这个文件里面include了一些头文件,有三个头文件,存放在上面标红的目录
仿真的时候就报了如下错误,请大佬指点下非常感激不尽
ps:那些头文件都是 .h结尾的,有啥办法直接让vcs认识是c代码吗,如何把头文件和主文件一起放在编译命令里面编译不报错,求指导呀,再次跪谢!

Error-[DPI-DIFNF] DPI import function not found
/project/xxx/xxx/xxx/dv/harness/vo/uvc/env/./vo_reference_model.sv, 239
  The definition of DPI import function/task 'TPGHwFunc' does not exist.
  Please check the stated DPI import function/task is defined, and its
  definition is either passed in a source file at compile-time, or provided in
  a shared library specified using the LRM Annex-J options at run-time.

网友A:
把c用gcc编译成.so,然后./simv的时候吃进去。不过直接vcs编译应该也行的。

网友B:
.c文件放在vcs命令行后面,c的头文件不放在命令行后面,用-CFLAGS "-Ixxx"的方式;或者用gcc将.c文件编译成.so文件,VCS命令行-load xxx.so,要先设置LD_LIBRARY_PATH环境变量。

网友C:
一定要注意c语言那测调用导入的dpi函数时的作用域问题,如果作用域不匹配,就会报这种错,具体解决办法是在调用这个函数时指定一次作用域,调用完再把作用域恢复成本来的那个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注意c语言那测调用导入的dpi函数时的作用域问题,如果作用域不匹配,就会报这种错,具体解决办法是在 ...

作用域怎么指定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用gcc编译成.so,然后./simv的时候吃进去。不过直接vcs编译应该也行的。

vcs支持多个cpp可以一起编译吗 ? 我当前试1个cpp可以,多个就会报错,不知道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文件放在vcs命令行后面,c的头文件不放在命令行后面,用-CFLAGS "-Ixxx"的方式;或者用gcc将.c文件编译成 ...

vcs支持多个.cpp文件一起编译吗

网友:
C编译为so 文件,make file 编译选项和仿真选项添加“-sv_lib so文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