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candance的LC VCO电路设计

楼主(2024-05-07):
要求是180nmCMOS(沟道长度为180nm)工艺设计一种LC压控振荡器电路,实现1.6GHz~2.8GHz的调谐范围,采用1.8V电源电压时功耗低于20mW,在1MHz偏移时相位噪声低于-100dBc/Hz

请问我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功耗的话要怎么在仿真上体现或者怎么算

网友A:
你这个FoM值太低了,可以先确认下给的指标是否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FoM值太低了,可以先确认下给的指标是否真实

老师布置的题目和给的参数,大佬请问这个PSS仿真结果栏里应该放什么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布置的题目和给的参数,大佬请问这个PSS仿真结果栏里应该放什么呀

这个栏里应该要选中电路中的信号源(基波),你这个界面看起来pss选择了shooting作为仿真器,LC振荡器应该选harmonic balance才能正常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布置的题目和给的参数,大佬请问这个PSS仿真结果栏里应该放什么呀

这个是选择电路中的信号源(基波),看起来是pss中的shooting作为仿真器,LC振荡器要选harmonic balance,然后beat frequency输入你估计的振荡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