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报错ESD.7g把所有的RPOD电阻圈起来

楼主(2024-05-07):
我的RPOD用保护环圈起来了保护环接的是VDD,跑DRC的时候他报了ESD.7g的错误有没有大佬教一下解决办法

网友A:
我是硬生拉开距离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硬生拉开距离解决的

是说吧电阻阵列和PAD拉开距离吗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是OD间距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是OD间距过小

我今天下午解决了 好像是两个OD电阻都有接到不同的PAD上   这种情况是他俩要拉开距离的  不过我其中有个是dummy  改一下连接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说吧电阻阵列和PAD拉开距离吗

你这个是tsmc 65nm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下午解决了 好像是两个OD电阻都有接到不同的PAD上   这种情况是他俩要拉开距离的  不过我其中有个 ...

嗷,解决就好

楼主(2025-01-09):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tsmc 65nm不

28n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