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功率管处于线性区的环路增益是多少?

楼主(2024-05-07):
LDO的功率管如果偏置在线性区,环路增益怎么计算?
另外,想问问LDO的功率管处于饱和区,其等效的Ron是多少?Ron=本征阻抗ro的话,dropout电压不是很大吗?

网友A:
你这是直流概念,输出阻抗算交流,都是需要除以环路增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直流概念,输出阻抗算交流,都是需要除以环路增益的

我的意思是饱和区功率管Rds怎么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饱和区功率管Rds怎么求?

DC 求直流工作点,可以直接输出rout r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 求直流工作点,可以直接输出rout ron

请问这时候的VIN-VOUT等于功率管的电流I乘以ron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时候的VIN-VOUT等于功率管的电流I乘以ron吗?

这个没毛病啊,基本公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毛病啊,基本公式吗

我明白了,总结一下,功率管处于线性区的Rds=ro,处于饱和区Rds=大信号的电流/Vds。如有错误,烦请大佬斧正

网友:
dropout 电压和阻抗没有关系,那个纯粹是bias point. 1/gds or rds 是输出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