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光刻图形

楼主(2024-05-07):
1、半导体工艺中,为什么光刻技术一般不支持圆形。走线只能45°或直角,焊盘只能是矩形或者八边形
2、数字后端设计中,有没有铜皮的概念
3、常见数字后端电源一般都是类似经纬线,为什么不做成PCB中铜皮互联的方式

网友:
1.由于在光刻流程中,光会发生反射折射,导致图形失真,需要后期OPC修正。且在pattern如刻蚀的过程中,也会有图形失真的情况。比如line end,mask是直角,刻蚀之后会变成圆角。
2. 数字后端使用的线并不是现成的,是通过化学沉积形成的。
3.经纬连接可以最大限度的增加走线密度,减少拥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