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 VCO电路设计

楼主(2024-05-08):
要求是180nmCMOS(沟道长度为180nm)工艺设计一种LC压控振荡器电路,实现1.6GHz~2.8GHz的调谐范围,采用1.8V电源电压时功耗低于20mW,在1MHz偏移时相位噪声低于-100dBc/Hz

请问我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功耗的话要怎么在仿真上体现或者怎么算

网友A:
结构都差不多,这个PN的指标 LC应该很容易实现 , 功耗可以仿真DC看电源的电流值,也可以跑瞬态,对瞬态电流求平均。带尾电流的功耗应该主要看你的尾电流源取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都差不多,这个PN的指标 LC应该很容易实现 , 功耗可以仿真DC看电源的电流值,也可以跑瞬态,对瞬态电 ...

大佬,请问我这个PSS仿真为啥没结果呀,结果栏里应该放什么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请问我这个PSS仿真为啥没结果呀,结果栏里应该放什么呀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VCO仿真文档,你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