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对晶振起振电路的影响

楼主(2024-05-08):
各位大佬,小弟最近在研究晶振方向,现在遇到一个难题:
图一是典型皮尔斯起振电路,在理想电源下可以正常起振,PSS仿出来的基波频率300M,与STB仿出来的起振点基本吻合;
问题来了,我加入了LDO(无片外电容)结构如图二,其中运放是一个典型的折叠共源共栅的二级运放,运放内部内部加入了密勒补偿电容。
对LDO环路进行仿真带宽约13M,如图三。
问题来了!!!将LDO与起振电路连仿之后发现仿真起振电路的环路特性,发现跟理想电源完全不一样了,甚至都不是恶化相位噪声的问题了,是直接不起振了。比如说用理想电源在晶振谐振腔附近时增益为5dB,用LDO后在谐振腔附近就只有-15dB了。
但是,如果加上片外ESR大电容(uf级别)就可以让LDO实现基本不影响我的起振电路,有没有什么方式能解决这个问题,小弟跪求!!

楼主:
补充图三

网友A:
理想电源在晶振谐振腔附近时增益为5dB,用LDO后在谐振腔附近就只有-15dB了。

这个是300M处的loop gain吗? 5dB够吗?我仿真24M 晶振是24M处loop gain 20db以上。
加入LDO变差这么多可能是LDO做得糟糕,仿一下LDO全带宽内的输出阻抗。

还有,既然是300M的那应该是给RF用的,我看晶振资料时,说RF用差分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电源在晶振谐振腔附近时增益为5dB,用LDO后在谐振腔附近就只有-15dB了。

这个是300M处的loop gain吗? ...

三个问题:
1.谐振腔处的增益是越大越好吗?我理解是,如果太大的话可能会造成在腔体内其他频率点的如300.0001M,299.9999M这些点的功率反而变大,对相位噪声可能并不太好。所以一般我理解是3dB以上就ok。
2.LDO的全频域范围内的输出阻抗怎么仿真?是从电源灌一个AC电流,然后仿AC吗?
3.差分的起振电路吗?有相关文献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4-06-18):
楼主您好,我想请问一下谐振腔处的增益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您好,我想请问一下谐振腔处的增益是什么意思?
晶振起振分析,一般用负阻法,求出反相器所需要的合适的gm,就可以起振,不是很理解你这里的谐振腔处的增益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