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家聊聊版图各种效应和规避方法。

楼主(2024-05-08):
版图各种效应 包括怎么产生怎么规避  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
说说你想到的

网友A:
常知的WPE,LDO通过合并OD添加dummy解决;finfet中因工艺特征PSE效应更加明显,方案就是统一poly间距,同样finfet生产中又会通过PSC切割栅,所以poly-cut若是太靠近fin时会影响靠近的边缘金属填充物,影响阈值电压(GLE效应),以上就是我所知道能理解的常见的效应,有知道更多的欢迎大佬们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知的WPE,LDO通过合并OD添加dummy解决;finfet中因工艺特征PSE效应更加明显,方案就是统一poly间距,同样 ...

棒棒哒

网友:
简而言之到了finfet,能多塞DMY多塞DMY,做matchX轴 要share od(并且Y轴方向OD spcae尽量以4fin的倍数)

网友:
最常见的就是wpe和STI,wpe其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关键器件的上下左右都加dummy,并保持well距离关键器件2um左右,工艺不同,这个值可能不一样;sti就是应力效应,也叫lod,最常见的方法就是share od,并加du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