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制作的pcell如何把相同的选项合并为一个

楼主(2024-05-08):
都是金属的选项开关,但是设置方式不同,怎样把这些开关合并为一个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改了数据类型会报错

改数据类型配套这也要改pcell code内对应部分。不是一两句解释的清 - -

就像想要自建pcell和schematic能匹配上,需要把w/l/fingers从float改成string
然后再在code内部调用
cdfParseFloatString   / atof  把string改回float再进行演算,
最后通过callback 返回值

网友A:
导出pcell的skill
用cdfCreateParam 约束选项,可定义的类型如图,建议用SKILL API Finder详细看一下Op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pcell的skill
用cdfCreateParam 约束选项,可定义的类型如图,建议用SKILL API Finder详细看一下Option ...

但是改了数据类型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数据类型配套这也要改pcell code内对应部分。不是一两句解释的清 - -

就像想要自建pcell和schematic能 ...

这里的数据类型都是string,但是Default不一样,想要Default一致,从而让两个开关合并为一个

网友:
可以利用skill写一个脚本 找到相关的cdf参数,直接写在脚本里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