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佬一个关于smic28层次的问题

楼主(2024-05-08):
P2:poly trim slot ,不太理解这个层次的意思,是跟poly cut 一样的作用吗?

P4:HKMG PMOS poly remove,搜到过一个HKMG PMOS WF poly remove,有佬说是运算层,想知道没有WF,作用还一样吗?
请路过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mic的p2就是polycut
2.记不太清楚了,有那么个印象H啥的参杂浓度不一样,看看rule吧
...

层次介绍只有一句 poly trim slot ,其他没有

网友:
P4与HKMG有关,HKMG概括就是用金属栅极代替硅栅提高介电常数,P4作为运算层参与刻蚀PMOS硅栅,gate frist工艺需要硅栅实现自动准,所以先生产后刻蚀。跟tsmc的PMET一个意思,由于PNmos金属栅极功函数不一样,所以PMOS上覆盖P4参与运算区分PN生成不同的金属栅极。

网友A:
1.smic的p2就是polycut
2.记不太清楚了,有那么个印象H啥的参杂浓度不一样,看看rul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