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压自举开关构成的采样保持电路输出不对

楼主(2024-05-08):
我根据图中的结构搭建了电路,并在输出端加上一个1p的电容构成采样保持电路,想请问为什么输出波形会出现这种情况,输出波形的最上方为什么不能跟随呢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N管通不了高电平,实际自举电压肯定达不到VDD加vin

网友:
G点的波形看看呢,感觉像是没有抬上去

网友(2024-12-04):
我想问下,c1c2上极板初始电压是怎么得到呢?初始状态这俩节点是浮空的,电压是从哪来的呢

网友:
改成CMOS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