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工艺角仿真问题

楼主(2024-05-08):
   请问在进行ff工艺角仿真时,已完成ff设置,但仿真时出现如图报错信息,请问是何处出现了问题?

   十分感谢大佬指正!

报错信息

报错信息

添加ff

添加ff

网友A:
第一个ff 应该本身call了下面的scs 文件 最好去rf018.scs文件看一下 要是是这样的 下面那些分支是不用选上的

楼主:
十分感谢!! 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ff 应该本身call了下面的scs 文件 最好去rf018.scs文件看一下 要是是这样的 下面那些分支是不用选上 ...

明白了!非常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