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仿真时管子的工作区域发生变化有影响吗

楼主(2024-05-08):
想问一下这两个管子的工作状态是正常的吗?对电路会有影响吗?以及这个下冲电压算大吗?

这是管子在dc仿真的时候,功率管工作在亚阈值区

这是管子在dc仿真的时候,功率管工作在亚阈值区

测试电路输出上接的是1n的电容和50m的电流负载

测试电路输出上接的是1n的电容和50m的电流负载

这是管子在跑tran仿真时工作状态,此时红框内的管子进入1区

这是管子在跑tran仿真时工作状态,此时红框内的管子进入1区

这是tran仿真输出端的结果

这是tran仿真输出端的结果

网友A:
空载的时候,功率管处于亚阈值区很正常,不然处于饱和区的话,电流给谁呢?至于带50mA的时候,功率管Gate电压是会降低,这个时候如果功率管尺寸没有特别大的话,Gate就会掉的比较多,前面那个管子处于线性区也很合理吧。Load transient除了负载电容以外,还应该看突变的摆率。

网友:
那篇论文里应该是100mV吧

网友B:
复现的电路其它指标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的时候,功率管处于亚阈值区很正常,不然处于饱和区的话,电流给谁呢?至于带50mA的时候,功率管Gate电 ...

好嘞,感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现的电路其它指标怎么样呢

psrr只有-28dB左右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嘞,感谢回答!!

请问像图中出现的这种稳定时间较长的问题应该从哪方面改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现的电路其它指标怎么样呢

请问一下这里的过冲电压很大,要怎么调整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里的过冲电压很大,要怎么调整呀?

1. 把你EA最后一级接Power MOS Gate的电流增大,增大Power MOS Gate的摆率 2. 增大Power MOS的数量 降低他的Vgs的变化量 这样可以让轻载到重载转换的时候 需要调整的VGS更小 EA的最后一级电流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速度也会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把你EA最后一级接Power MOS Gate的电流增大,增大Power MOS Gate的摆率 2. 增大Power MOS的数量 降低 ...

学习到了,十分感谢,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到了,十分感谢,我去试试!

0到10mA 把输出电压抽到0了 应该是PowerMOS实在是太小了 而且不会出现负电压 应该是你的电流源用的理想的 仿真出错了 电压最低点应该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