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环路稳定性

楼主(2024-05-08):
最近在仿真一个差分放大器,因为是电容反馈环路,Loop Gain Phase从-90°开始下降,然后到256°左右到达0dB点,这种应该要怎么分析,另外问一下各位大佬,环路的初始相位应该怎么知道从多少度开始?
另外问一下对于差分放大器的稳定性来说,CM分析和DM分析应该各怎么看?

楼主:
环路仿真DM

网友A:
看你坐标轴,X轴是从1开始的,你可以试试比如从0.001开始仿真,看看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坐标轴,X轴是从1开始的,你可以试试比如从0.001开始仿真,看看有什么不同 ...

相位的初始值并没有什么变化,趋势也没变

网友B:
低频增益那么小,电路直流工作点不正常吧。

网友C:
离散可以PST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频增益那么小,电路直流工作点不正常吧。

没有直接连接,是电容反馈回来的环路,低频是没有增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离散可以PSTB

非离散,是差分放大器的环路

网友D:
波形应该是对的,自己推一下传输函数是什么样子再看波形,这应该是典型的电容反馈内环传输函数波特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波形应该是对的,自己推一下传输函数是什么样子再看波形,这应该是典型的电容反馈内环传输函数波特图 ...

我是不太懂这种情况下环路稳定性该怎么判定,Phase从-90°开始,后续相位裕度是到0dB后是-260°左右,软件直接给出的相位裕度为100°,那就是用360°-260°=100°,这边的相位判定不太懂。

希望大佬赐教【抱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不太懂这种情况下环路稳定性该怎么判定,Phase从-90°开始,后续相位裕度是到0dB后是-260°左右,软 ...

通常这个电容环路作为内环,如果这个时候你去看这个电容环路的相位裕度,你就看增益曲线后面下降到0dB时候的相位与-360°之间的差值,你的传输函数应该有一个SC的分子项,所以传输函数的幅值是从负的多少dB往上涨,最前面的增益就是小于0d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这个电容环路作为内环,如果这个时候你去看这个电容环路的相位裕度,你就看增益曲线后面下降到0dB时候 ...

感谢Thanks♪(・ω・)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