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ivado卡在technology mapping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5-08):
卡了好十几个小时不动了

网友A:
通常,这是由于你的源代码编写错误(数组太大 导致 Vivado 内存不足 tcmalloc 导致软件卡住). 看看你是否错误地推断出大量的 LUTRAM / BRAM 或推断大量DSP48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这是由于你的源代码编写错误(数组太大 导致 Vivado 内存不足 tcmalloc 导致软件卡住). 看看你是否 ...

有一个这样的数组 [16384-1:0] matrix [128:0]
vivado会报eroor :Size of variable is too large to handle

然后我都用set_param synth.elaboration.rodinMoreOptions "rt::set_parameter var_size_limit 4194304" 来处理。

会不会是这个数组太大了???

网友:
是的,FPGA内置的block/lutram/ultra RAM通常更深且不宽。你的变量内存很宽(16384)但很浅(129)。这可能就是该工具卡住的原因. 你不应该使用 set_param synth.elaboration.rodinMoreOptions "rt::set_parameter var_size_limit 4194304" 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确实需要这么宽/浅的内存,那么你需要亲自将其分成 BRAM“库” 然后并行阅读它们

网友:
感谢感谢,我也卡在这里了,我去改改试试

网友(2024-06-14):
我的是存进BRAM里了,但是综合还是卡在start technology mapping也不报错

网友:
这么宽的sram是用来干嘛的?一般是窄而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