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nfet版图求助

楼主(2024-05-08):
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情况的
LVS不认net和pin

楼主:
这是lvs结果

楼主:
这是erc结果

网友:
人才呀,衬底都不接电位

网友A:
连线没上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线没上色

多谢

网友:
用calibredrv自动染色出新的gds去跑lv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去lvs把染色option关了,用calibredrc自动染色

请教一下,这个drc怎么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个drc怎么操作的

打错了,calibredrv

网友:
可能端口没识别到,查看是不是端口名的层次用错了

网友:
不会是没把fin铺满吧

网友:
没上色啊,上色后还要锁定color

网友D:
没画过finfet,借楼请教一下楼主的截图里面gate端是怎么连接的?因为我看着是floating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画过finfet,借楼请教一下楼主的截图里面gate端是怎么连接的?因为我看着是floating的样子 ...

我是自己接了一段poly

网友(2024-11-14):
m1没有颜色啊

网友:
请教一下染色是社么意思

网友:
连线要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