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2b软件转ibis模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5-08):
在使用t2b软件转ibis模型的时候,转换完成的ibis文件 在Run golden parser check的时候会报如图所示的错误。在转换前加上软件自带的VT/VI mismatch correction 指令再转换也没有效果,一样会报错,请问有大佬知道如何解决吗? 谢谢!

网友:
朋友,你是在Linux环境下跑的吗?

网友:
你是在Linux下跑的吗?

网友A:
请问T2B需要另外单独安装spice吗?我在按教程操作(buffer)跑流程时,用自带buffer.t2b生成了 spice 网表,再运行 spice deck test时提示失败。

输出是log信息如下:

SPICE deck Test ...
Input File Name = buffer.t2b
Test model: driver ...
Starting HSpice job with input driver\pretest_out.sp
Unable to open driver\pretest_out.mt0 for reading
Please check if SPICE simulator is properly installed and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path is correctly set
Error in Analysis for Pin out

Error found in SPICE deck test!

网友B(2024-06-14):
检查一下你的网表,如果没错的话就是转换过程中有没有提示什么信息,如果还没有,那就是你的电路本来就那样了,根据规则手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网表,如果没错的话就是转换过程中有没有提示什么信息,如果还没有,那就是你的电路本来就那样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T2B需要另外单独安装spice吗?我在按教程操作(buffer)跑流程时,用自带buffer.t2b生成了 spice 网表 ...

可能是你的设置和网表有没对上的,他会生成一个仿真的beach,你仔细去看看有没有哪里不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你的设置和网表有没对上的,他会生成一个仿真的beach,你仔细去看看有没有哪里不对的
...

好的,我去看看,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C(2025-04-30):
出现这个warning,一般检查一下你的rising 和 falling的Vfix有没有设置对,以及Vmeas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报的是warning,别的model就没有报这个问题,想请教楼主 最后有定位清楚么,怎么解决的?求大佬help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出现这个warning,一般检查一下你的rising 和 falling的Vfix有没有设置对,以及Vmeas ...

请教一下,Vmeas和这个仿真有关系么,我看协议里Vmeas是测量飞行时间的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Vmeas和这个仿真有关系么,我看协议里Vmeas是测量飞行时间的不是 ...

Vmeas一般设置为中间电平嘞。题主这个warning主要通过设置合理的Vfix解决,Vmeas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报的是warning,别的model就没有报这个问题,想请教楼主 最后有定位清楚么,怎么解决 ...

手动改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