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PORT报错该怎么解决啊?[已解决]

楼主(2024-05-08):
  各位大佬,求教一下,这个LVS跑出来,有两个PORT报错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其他PORT跟这两个基本没有区别,为什么只有这两个在报错啊?

网友:
port打错字了呀 中间那个是字母还是数字0 或者大小写没对上

楼主: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数字也分大小写,我总算解决了,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