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16位SAR ADC的采样电容大小

楼主(2024-05-09):
这是CSDN上的一个图,为什么这里16位ADC的采样电容值是16pf,16位ADC的量化噪声约为4uV,那不应该是256pF的电容嘛,请教大家。

网友A:
应该是他只打算做14位有效位,当然也可能是电路内有OS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他只打算做14位有效位,当然也可能是电路内有OSR?

感谢回复,我计算的是256pf,这么大的电容显然不能直接用于电路,请问有什么方式电容规模不大的情况下(比如30pf)可以满足16bit的要求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计算的是256pf,这么大的电容显然不能直接用于电路,请问有什么方式电容规模不大的情况下( ...

您好,文章链接方便发一下吗,谢谢

网友B:
比如可以顶板采样。或者加入冗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可以顶板采样。或者加入冗余

或者加桥接电容

网友:
1、4uV是 VFS=1V的情况下的出来的,实际中16bit,一般参考电压较高;  2、实际中adc是热噪声占主导,最终出来的SNR比如到90,其实热噪声是量化噪声的好几倍了,具体几倍,我就先不算了

网友:
他想说的可能是噪声<LS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blog.csdn.net/qq_41545745/article/details/129889519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