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一下大家 PT工具评估功耗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4-05-09):
求助一下大家!
最近在使用PTPX评估一个模块的功耗数据,目前针对这个模块数据的两种场景进行了功耗评估。

功耗数据分别如下:
波形场景1     switching power:4.6mw   internal power:2.427mw   leakage power:435.8mw
波形场景2     switching power:181.2mw  internal power:164.1mw  leakage power:459.2mw

目前的问题是:两个功耗的评估使用的都是同一套网表、SPEF以及相同的库,唯一不同的是波形,为什么leakage power 会差别这么多呢?想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器件不同工作状态的leakage不一样,可以去看看li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不同工作状态的leakage不一样,可以去看看lib文件

我用的都是相同的库  相同的网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不同工作状态的leakage不一样,可以去看看lib文件

我明白了  意思是不同输入激励的时候 不同工作状态  设备的leakage是会不同的  是这意思吗  我刚才看了lib库   有很多种leakage(随输入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