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中切换从选择信号 (ss_*_n) 以在数据帧之间进行切换有什么特殊作用?

楼主(2024-05-09):
请问在新思SPI IP中这个SSI_SCPH0_SSTOGGLE 参数的目的是什么,这里有什么作用吗?
SSI_SCPH0_SSTOGGLE 是为了在 SPI 模式下,当时钟相位 (SCPH) 设置为 0 时,切换从选择信号 (ss_*_n) 以在数据帧之间进行切换。
这里从选择信号 (ss_*_n) 在数据帧之间进行切换模式的不同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1.SSI_SCPH0_SSTOGGLE 设置为 True:
  在此模式下,DW_apb_ssi 在连续的数据帧之间切换从选择信号 (ss_*_n)。当从选择信号处于活动状态时,串行时钟 (sclk) 保持其默认值。
2.SSI_SCPH0_SSTOGGLE 设置为 False:
  在此模式下,从选择信号保持低电平,串行时钟在传输的持续时间内持续运行。

网友:
有些芯片能接受一次片选拉低过程中任意字节的数据传输,有些芯片不行。这个功能估计是针对不同芯片需求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