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的sigma delta ADC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有效位数上不去

楼主(2024-05-09):
求大佬解答啊,我是小白,有效位数就是上不去啊,始终在7多一点,更改了时钟频率,输入频率始终就是上不去,换了理想采样开关和放大器后甚至变低了

波形和FFT

波形和FFT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你先给DC值作为输入,根据时钟一拍一拍的看,不要投机取巧,看看具体是哪一步有问题。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给DC值作为输入,根据时钟一拍一拍的看,不要投机取巧,看看具体是哪一步有问题。1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