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提取寄生参数跑后仿的顺序

楼主(2024-05-09):
版图提取寄生参数跑后仿的顺序是什么呢,先提取R,再提取C,之后再提取R+C,什么会造成寄生电阻,寄生电容呢

网友:
你这问题问得好深奥哦

网友A:
提取寄生参数目的应该是为了验证版图功能是否正确,一般先提取一份完整的寄生R+C仿真出功能有无问题,如果功能有问题才会单独提取R或C检查是R出问题还是C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取寄生参数目的应该是为了验证版图功能是否正确,一般先提取一份完整的寄生R+C仿真出功能有无问题,如果 ...

谢谢前辈的解答,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取寄生参数目的应该是为了验证版图功能是否正确,一般先提取一份完整的寄生R+C仿真出功能有无问题,如果 ...

前辈,我想再请教您,一般什么会造成寄生电阻,寄生电容,什么器件会对这些寄生敏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我想再请教您,一般什么会造成寄生电阻,寄生电容,什么器件会对这些寄生敏感
...

这个有专门分析寄生参数的资料,你可以看一下,https://bbs.eetop.cn/thread-25679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专门分析寄生参数的资料,你可以看一下,https://bbs.eetop.cn/thread-256798-1-1.html
...

好的,非常感谢前辈的解答,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