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等效电容的计算

楼主(2024-05-09):
请教AB两点间的等效电容是怎么等效到右边的式子呢

网友:
设A点电压为VA-VB,B点电压为0,中间电压=(VA-VB)*1/(sc2+sc3)/(1/(sc2+sc3)+1/sc1)=(VA-VB)*sc1/(sc1+sc2+sc3),B支路电流I=(VA-VB)*sc1/(sc1+sc2+sc3)*sc2,因此等效阻抗Z=(VA-VB)/I=(sc1+sc2+sc3)/(sc1*sc2)=1/(s*c1c2/(c1+c2+c3))